镗孔怎么量

楼主(2013-11-29):
比如我镗一个60的孔、怎么量啊、+0.05的、

网友:
内孔百分表!

网友:
内径杠杆表

楼主:
能不能具体点、小弟我刚上铣床、、什什么内杠百分表、、

网友:
先用卡尺反爪粗量59.8以下,59.8-60.05可以用三爪内径千分尺或内径百分表测量,如果没用过可以先去淘宝搜一下!

网友:
旁边没师傅吗?量数这个问题搞不定还能做加工啊?

网友:
有气动测量仪  不行就内径百分表

网友:
才干机加工吗?批量加工用塞规,单件用内径表或内径千分尺

网友:
楼主的问题百度一下,文章太多了,有详细有全,还有百分表的图片。

网友:
建议内径百分表

网友:
我学徒时用的是这个。配合千分尺。 测量内孔误差不会超过0.03

网友:
用千分尺量好百分百杆式尺,再量孔大小

网友:
先用钢板尺粗加工到60以下。在用内径千分尺量嘛。这是最基本的师傅没教你啊?

网友:
我建议楼主没见过,还是不要做了,不然废品肯定少不了。

网友:
三爪内径千分尺

网友:
内径百分表,我就用这个

网友:
内径百分表,内测千分尺,三爪千分尺,卡钳表,光塞。我想想还有什么?

网友:
用内径摇表或气动量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