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 一次把多次工程图存为CAD图纸

楼主(2013-11-29):
这个怎么弄,我现在上班经常要这样,一张张存太累了。

网友:
没太明白。。是多张吧?

网友(点评):
额。。我懂的proe是可以的 方法:打开需要合并到的DRW文件,然后执行 插入-共享数据-自文件,对话框中选中待合并的DRE文件。

网友A:
楼主听说过“任务调度器”?

具体方法和注意事项,看这里吧。

http://www.jxcad.com.cn/topic_1038406.html

网友B:
我没有转过,网上没有找到,但是可以批量转pdf,我试过的。我也使用inventor,有些软件功能可以交流一下的

网友(点评):
我也是用INVENTOR2009,很想交流一下工程图模版,比如图纸比例怎么在标题栏自动生成。多个文件转CAD确实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转过,网上没有找到,但是可以批量转pdf,我试过的。我也使用inventor,有些软件功能可以交流一下的, ...

图纸比例重量早起有插件的,现在我的工程图模板没有用到,不过在网上帮你搜到一个用 ilogic 实现的,您可以试试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V__HnBtt84fIRlKRBPQCryn2uhExLJ_uQxaCrEpk9HBMjal9DxFjLxh72_g9RHGDPH25Nhc4CyxMUn73Lcrx99_rD4oDQV4mFsVVIomF1PS

还有我不建议转cad格式,还是在3维模型上改图,工程图自动更新最好,要出图就批量转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转过,网上没有找到,但是可以批量转pdf,我试过的。我也使用inventor,有些软件功能可以交流一下的, ...

多张转PDF是怎么弄的,有时候也要转PDF

网友(2014-02-25):
我的做法是 出好工程图之后,每一个工程图左边标题栏里面有一个sheet(如果你不重新命名的话,默认是这个名字),这个sheet是可以复制的。假设这个sheet是子零件,只要将它复制到总装图里面(也是左边标题栏),然后再另存为CAD就不用一张张转了

网友(2014-05-26):
引用 网友A:
楼主听说过“任务调度器”?

具体方法和注意事项,看这里吧。

Cavalier_Ricky 已经说明了怎么做,难道没人去试一下吗?

网友(2018-07-11):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转过,网上没有找到,但是可以批量转pdf,我试过的。我也使用inventor,有些软件功能可以交流一下的

请问如何批量转PDF?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