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中的充液阀

楼主(2013-11-29):
偶然间看到充液阀竟然是一种单向阀,让我更加糊涂了,充液阀到底是什么东东,在液压回路中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
找个样本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A:
充液阀
简介
充液阀是一种液控单向阀,一个方向止流,另一个方向自由流通,先导动作是由油口供压的控制阀芯用液压实现的,由此而直接打开主阀。这种阀是为叠加系统而设计的,即在一个基础件上可以叠加各种各样的其它类别的液压阀。 结构特点
充液阀采用弹簧加载式盘式截止结构,能使活塞在压力作用下快速充放,充液阀也可以设置预开启压力,具有可靠的密封性能。在锻压机械中广泛试用,能使压机油缸起到快速充油和排油的作用。在高压与大流量时,能起到卸荷作用,并避免卸荷冲击,充液一般作为液压和油箱间的吸排油阀使用,大型压力机的快速行进时,油缸要大量补充油液,自动向油箱吸油;慢进加压时要防止油液从油缸反串油箱。反向时油液可从油缸排回油箱。 加工精良,精密高度,无泄漏,保压性能良好。 自身带缓动阀芯,能有效减少动声和振动。 广泛应用于高速度冲床、压力机、注塑机等机器

一些工程机械中也有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液阀
简介
充液阀是一种液控单向阀,一个方向止流,另一个方向自由流通,先导动作是由油口 ...

三楼的,向您学习了!

网友:
我也学到东西了,THs

楼主:
受益匪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