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拧螺丝,请教

楼主(2013-11-29):
大家好,想请教一下,是否见过机械手安装螺丝的案例,机械手如何抓取螺丝,然后安装在设备上,谢谢。

网友:
螺丝批的专用机不好吗?

网友:
一般不用机械手抓取螺栓,这样的场合大多采用气送,机械手带着拧紧轴去拧螺栓

机械手自身抗扭矩能力不太强,拧紧轴要采用多轴的方式来布置,各拧紧轴之间的扭矩可以对消,避免用复杂的反力臂结构

网友(点评):
专业!不过楼主说的螺丝是指那种不需要扭矩控制的小螺丝吗?

网友:
螺丝多大?扭矩多大?这个没说明白。大小螺丝的取料装置差别大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