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样的搅龙叶片近似展开的算法,在cad中如何作图?

楼主(2013-11-30):
请教这样的搅龙叶片近似展开的算法,在cad中如何作图?

求教啊,在线等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ueOKMyLBvwqlFTcbYcFXQOaCg-RVvZ45CcLDKjtnF0_1zWf119lZ7X6r-frQCHAxI5nulzQoPxfAN0LexhCedTuJsz_W-KFL3mQxnaRKb7O
应该这样的吧!

网友:
AutoCAD扩充绘制变螺距螺旋面展开图命令 - 豆丁网http://www.docin.com/p-707507667.html

网友A:
      图示单锥面不等距螺旋板可以近似拆分为两个单锥面等距螺旋板(或称圆锥螺旋输送叶片),单锥面等距螺旋板有计算方法。再把展开后的两螺旋面圆滑相接。

三维建模没问题,曲面展开就困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示单锥面不等距螺旋板可以近似拆分为两个单锥面等距螺旋板(或称圆锥螺旋输送叶片),单锥面等距螺 ...

我想应该像做直蛟龙一样的,一个圆盘拉伸开来,一块一块对接焊成一个长的蛟龙的。三维可以展开的

网友:
高手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