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mm板材折弯极限,请教

楼主(2013-11-30):
各位大侠,8mm的板材能否折一道弯,折弯尺寸是带壁厚16mm,不知道能否完成,谁有各个板材厚度的最小折弯尺寸。谢谢。

网友:
楼主条件不全呢,8mm板的材质呢?允不允许加热?见过打铁的没?烧红了对折一下拍平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加工过6mm的,高频加热后压弯,材质含碳过高时容易撕裂,要尽量避免90°之字形折弯。

网友:
8mm板子我玩过,理论来讲,楼主这个尺寸应该搞不出来。但是楼主没说明是什么材质,如果是同伴或者铝板可以试试,铁板的话估计够呛。何不试折一下??

网友:
这个看工件要求,如果强度容许的话,其实刨个槽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