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CB上面的LED灯,我想把它沿着字体的外形阵列,怎么弄

楼主(2013-11-30):
哪位高手能完成样条曲线上面的阵列?

目前手头上有个案子,要用字体库中的Arial字体 C 做个灯。在PCB上面的LED灯,我想把它沿着字体的外形阵列,没办法完成!
哪位高手可以帮忙分享下经验!不胜感激!!!

网友:
要是我的话,立马去找工控工程师,再改装雕刻机或从雕刻机偷理念。

网友A:
在草绘状态下先画个弧,然后用草图文字工具,选择这个弧线,再输入文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草绘状态下先画个弧,然后用草图文字工具,选择这个弧线,再输入文字

严重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