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主轴数控车床的传动系统

楼主(2013-11-30):
多主轴数控车床好多都是采用如图这种结构,它每次分度一次,旋转一定的角度,然后几个主轴高速旋转(见视频第11秒时开始),几个主轴应该不是分别独立带个电机驱动吧,接线那会非常麻烦,想请问各位大侠,它这种传动方式到底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
有原理图片最好,谢谢!

网友:
看不懂,学习中。

网友:
多孔钻结构  同步带  内啮合齿圈  还有哪些选择 等高手

网友:
多轴自动车? 你可以去问问“六角车”前辈

网友A:
有点搞不懂,这个车应该很贵吧?那工件做出来能赚多少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搞不懂,这个车应该很贵吧?那工件做出来能赚多少钱呢?

这个车床的确非常昂贵,数百万元的样子,如果是大批量高精度的产品生产的话就好赚钱!我只是想知道原理,非买家了!

网友B:
没有看出这个机床的优势,数控车,1-2把刀可以解决的问题,搞复杂了,效率不会高太多,不如六角车来得快

网友(点评):
比数控车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看出这个机床的优势,数控车,1-2把刀可以解决的问题,搞复杂了,效率不会高太多,不如六角车来得快

发出这份资料咨询的目的,其实是想了解下这种车床的结构原理,或许在许多场合比不上六角车床!
你所说的六角车是如图中那种车床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看出这个机床的优势,数控车,1-2把刀可以解决的问题,搞复杂了,效率不会高太多,不如六角车来得快

你好!请问六角车是刀架上同时装六把刀吗,也叫“六工位”?

网友:
不错,学习学习。效率很高

网友D:
国产现在能做到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产现在能做到这个吗?

不知道国内有没生产,这种车床精度要求都很高的,就算国产能做,估计很多配件都需要进口,国产货不是低估他们,精度及其稳定性还就是不行!

网友(点评):
现在国产的数控车床,精度都没有那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出这份资料咨询的目的,其实是想了解下这种车床的结构原理,或许在许多场合比不上六角车床!
你所说的 ...

这样的车床做没有螺纹小工件,比较好,效率也高,几个刀都是同时走的,只要空间上不干涉,像打火机里面的阀芯之类都是这个车床做的,长料机,做完切断倒角。一个工件就几分钱。这个设备大概在4-5w左右,二手的更便宜

网友(点评):
这是单轴纵切自动车床,

网友(2013-12-31):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六角车是刀架上同时装六把刀吗,也叫“六工位”?

发一份六角车工艺卡片,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车床的确非常昂贵,数百万元的样子,如果是大批量高精度的产品生产的话就好赚钱!我只是想知道原理, ...

    必须先弄清一个概念,多轴数控车的多轴与多轴自动车的多轴不是一回事。数控车的多轴指的是装夹刀具的旋转轴;多轴自动车是指机床夹持多根棒料或零件进行旋转的主轴,。现在各国使用的有四、六、八轴,棒料自动车和六轴卡盘自动车,有几根主轴,就有几个可装刀具的工位。加工复杂的零件时,一个工位可装夹几把刀具,零件形状复杂时,可装10多把包括成型刀具,同时钻铣镗孔,纵横车外圆与切断和不停车自动送夹料。
      这类机床,效率极高,不论内外圆形状多复杂,加工棒料直径65的钢件最多5分钟一件,小一点的零件都是几十秒一件,最大的优点,就是如果你睡着了,一两个小时,机床会把加工好的零件收集到盒子里,而且100%合格。不多说了,免得听得发晕。
     发几份六轴自动车图片,更直观些。

具体使用刀具看我的帖子工欲取其利,必先利其器。—— 批量零件加工所使用的刀具 [复制链接

楼主:
多主轴车床相关的照片资料!

网友(2015-06-30):
这个应该是可以更换的吧。

网友:
这个是沈阳出的一个数控。这个可以问度娘,里面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