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型杆的受力分析是怎么样滴?

楼主(2013-11-30):
在理论力学的第一章里,一个U型杆的受力不是很懂,请大家帮助一下

问题: 在D处收到力F,杆ADC为一体的,画出杆的受力分析。
答案:
--------------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在B点处,没有受到水平的力,不像A点处,有Fx和Fy?

网友A:
b点是动的,存在力也是只能存在垂直于接触面的力,回去看看约束,没搞清楚约束的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b点是动的,存在力也是只能存在垂直于接触面的力,回去看看约束,没搞清楚约束的概念

谢谢,翻了翻书,才知道A点和B不是一样的连接约束。A点为固定铰链支座,B点为辊轴支承....
---------
学习没细心....受虐了

网友:
B那个形式的约束能够平行移动,如果有平行方向的力,B点就会水平移动,这是一个静态,所以他只能受到垂直方向的力,让后让F跟B点的力合成就得到A点的力了,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那请教个问题,为什么FA是过C点呢?

网友:
A点的FAX=-F,FAY=-FB。C点的FCX=F,FCY=FB。整体式静止的,所以A点和C点的两个合力一定是大小相同,方向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