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有没有杠杆是铝合金的啊,怎么在X宝搜不到呢

楼主(2013-11-30):
不锈钢和扎钢的太沉了,用不了。哪位大侠提供一下信息。谢谢

网友:
一般的铝合金硬度没这个高,丝杆用不了多少次就花了。
以前听说做一个悬臂要求用铝合金的,硬度要求能走钢珠。都是日本给做的,花了三十多万那

网友:
看看能不能在其他方面减重,貌似没有铝制丝杠。

网友:
尼龙,和树脂材料的滚珠丝杠是有的

网友(点评):
没能找到,大侠方便给个链接或者资料吗?

网友:
是土豪么,就买钛合金的吧。这个可以有……

网友:
加下我好友吧,论坛不能贴外网连接

网友(点评):
用表情把网址分割开就行,复制到地址栏表情自动就没有的

网友:
要什么样的丝杠 我们都可以做

网友(点评):
关键是材质,需要轻质的,但是强度稍微要好点的,尼龙的太软了,我们这边有铝合金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说没有呢,难道是定制的?

网友:
你百度搜索日本KSS丝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