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24的螺纹用什么丝锥合适?

楼主(2013-11-30):
如题,可选用丝锥:先端丝锥,直槽丝锥,螺纹丝锥,挤压丝锥,
用摇臂钻加工,有点小批量,大概1200个螺纹吧。
材质:国产Q235钢
因为是M24的丝锥,较大,所以要求丝锥强度较大,
攻丝方式为:机用丝锥,头锥二锥,二次完成。目前使用切削液
所以准备用选用几家,1、YAMAWA,2、OSG,3、国产关中丝锥4,哈尔滨的。
国产小品牌试用不少,基本不行,哈尔滨的攻了80个蹦刃,小厂基本10个就完蛋。
求性价比,因为后续还有。

感谢各位社友。

网友:
被加工零件什么材料?

网友(点评):
已补充Q235

网友:
我觉得买好一点的攻丝油才是王道,效果好很多,要么上机床用机用丝锥也好。

网友(点评):
目前有用切削液,攻丝油太贵,钻床攻丝效果还可以,目前是用的机用丝锥,头锥二锥

网友(点评):
你们那里没有老师傅吗?可以人工配啊,醋和香油按比例可以调出合适的攻丝油,呵呵,土办法啊。其他的进口丝锥一个上千,估计你老板也不会用,只能靠师傅的经验和水平了。

网友(点评):
我查了一下价格,买一根希望能长期用,,毕竟进口的材料比过馋的材料浩躲乐

网友(点评):
那就推荐你用 艾默克 的涂层螺旋丝锥。

网友(点评):
不打算用螺旋丝锥

网友(点评):
螺旋丝锥定位不容易,第二用机床攻丝主要是太大了。怕对机床不好,

网友(点评):
呵呵,那就按你们机床实际情况来把,祝你一切顺利。。周末还加班啊,辛苦了

网友(点评):
一般材料用用日本OSG的差不多了,你居然给推荐爱莫克的,价格太贵啦。

网友:
这个材料有时候太软,加工时会黏刀;
建议热处理,把材料硬度提高至13HRC以上;

网友A:
你的是通孔的还是沉孔的,如果是通孔的建议用螺帽丝锥,沉孔的建议用挤压丝锥,其实一般的丝锥就可以用了,主要是没磨好和切削液没用好,

网友(点评):
请问你说的螺帽丝锥是直槽丝锥吗?

网友:
是的,这个锥度很长,切削余量少,做出来的产品尺寸和粗糙度都很好

网友:
通孔还是盲孔啊,有效螺纹多少?用zsg的不错,国产的,但用的进口材料,性价比很高。直接在淘宝上搜zsg丝锥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通孔的还是沉孔的,如果是通孔的建议用螺帽丝锥,沉孔的建议用挤压丝锥,其实一般的丝锥就可以用了,主要 ...

m24用挤压丝锥,你不是瞎扯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24用挤压丝锥,你不是瞎扯吗

Q235材料M24用挤压丝锥,如何瞎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Q235材料M24用挤压丝锥,如何瞎扯?

那么大用挤压丝锥要多费啊,挤压丝锥一般m12以内性价比不错,超过了,除非对精度要求高,否则最好别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大用挤压丝锥要多费啊,挤压丝锥一般m12以内性价比不错,超过了,除非对精度要求高,否则最好别用

如果工况限制,费不费另当别论。我遇过客户M30-M36的螺纹,各种成本算下来,挤压丝锥最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