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设计中的公差标注

楼主(2013-11-30):
小弟正在进行课程设计,麻烦各位大哥(大姐)看看俺的公差标注是否合理?谢谢啊

网友A:
1)H7/K6为紧配合,建议你采用H7/js6配合比较好。
2)6000系列深沟球轴承,应该同时衬内圈或者外圈,但是不能一方衬内圈一方衬外圈。
3)一般轴头要伸出轴承几毫米,不是与轴承端面平行。

网友B:
哈哈,这个我去年做过,减速器嘛

网友:
我记得以前大一的时候,学校让我们画的减速机,齿轮和轴很容易拆,貌似是H7/js6,用手拆就好了
H7/k6是不是太紧了点?

网友(点评):
哈哈 肯定是课程设计书上这么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这个我去年做过,减速器嘛

现在是大三?

网友(点评):
大四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这个我去年做过,减速器嘛

俺正在做,不做不知道,一做吓一跳,好多东西都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1)H7/K6为紧配合,建议你采用H7/js6配合比较好。
2)6000系列深沟球轴承,应该同时衬内圈或者外圈,但是不 ...

第二点我不太懂,什么叫“衬内圈”啊?我选择的轴承是7系列,其简化画法来自清华的机械制图教材 谢谢
第三点老师说的是两个齐平,这样做和伸出几毫米有什么区别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俺正在做,不做不知道,一做吓一跳,好多东西都不知道

下周就要交了,还有两个零件图还有设计说明书

网友C:
轴承盖与轴承孔的配合(直径100h7/f8\直径62h7/f8)不要标注公差带,不要专门弄个台(直径62h7/f8中段)。、
轴承盖比轴承孔小些,能保证放进去即可。
那是个低精度的零件,易拆卸,是靠密封环来保证密封的,不是靠精度。

网友D:
好好 干  这应该机械测绘实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承盖与轴承孔的配合(直径100h7/f8\直径62h7/f8)不要标注公差带,不要专门弄个台(直径62h7/f8中段)。、
 ...

谢谢您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好 干  这应该机械测绘实验吧

这是学完《机械设计基础》后的课程设计

网友E:
有些东西该画分段线的要画上去,你轴颈段与轴承配合的公差就那么一小段,难道一整段都是k6。根据加工工艺的,轴较好加工,孔较难加工点。。这也是很多轴选用6级公差,孔用7级的原因。轴与齿轮段的配合没必要选到H7/k6,键槽配合的这样有点难装,一般可以选用H7/j6或H7/h6。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学完《机械设计基础》后的课程设计

好吧  ,,,,我什么都不说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些东西该画分段线的要画上去,你轴颈段与轴承配合的公差就那么一小段,难道一整段都是k6。根据加工工艺的 ...

谢谢您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