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适合这种的可转位刀片刀吗?粗车

楼主(2013-11-30):
普车轴料45#圆钢,直径110-190之间,线速100左右,进给一般0.45或0.52,背吃刀量为单边5-8mm,不用切削液。有适合的转位刀片刀和刀杆吗?用着划算吗?我现在一直用的焊接刀,一把15块钱用一个月左右,最近刀头老是炸不知原因,所以想换成型刀片

网友:
三角形或者四方形可转位刀片,那你的刀杆呢

网友:
CNMG16或者19的大刀片可以。

网友:
你焊接刀才15块钱一把?还用一个月? 那你还是用你焊接刀吧···一般的可转位硬质合金刀片 涂层了的基本都要几十块,更不用说刀杆了···

楼主:
我了个乖,那还是继续焊吧

网友:
还是用焊接刀吧

网友:
你还是继续用焊接刀吧,上哪找15块钱加工一个月的刀片

网友:
w2没问题

网友:
15元一个月 那你还要找什么刀啊

网友:
哥们你这用法还是焊接吧。如果用机夹刀片根本不够。啊15元一个月。不错。很省了。

网友:
那还是继续焊吧

网友(2013-12-30):
楼主是牛人啊 , 呵呵     经济到家了

网友:
本来100多直径的就要线速度低点,楼主试着降低点线速度跟进给呢

网友:
是不是最近的刀头质量很差了。或者材质杂质很多?刀尖R加大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