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收割机配套打捆机的疑惑

楼主(2013-11-30):
目前好多收割机厂家都在研制收获与打捆的一体机。相信社区里也有搞这方面研究的吧!

有一点疑惑,在收割水稻、玉米到时候,秸秆含水率比较高,这样的秸秆具备打捆的要求吗?如果打捆,会不会发霉?另外,打捆需要秸秆全部喂入,这样势必要影响脱粒效率与收割速度。这个要怎么取舍!

一点拙见,不知道对不对,请专家指点一下!

网友(点评):
大侠是佳联的吗?

网友:
打捆,都是对大设备,中小设备没有意义,甭捉摸这个了,

打捆是先喂入,有一个分块压实的过程,再打捆,打完有落地与不落地的,落地的,还要再配专业提升车,是一个系统东西

网友(点评):
老师看问题可能看的远一些,觉得这东西没有可持续性。但是现在国内好多生物质电厂对秸秆收集这个问题非常头疼,尤其是玉米杆,掉落在垄沟里的根本捡拾不来。所以他们就要求有这种在收获和打捆一起进行的机器。

网友(点评):
掉在垄沟里的秸秆拾不起来,是机器本身结构问题,并不是不能解决的。

网友:
看这篇首贴,再看自己左手上的伤疤,回忆小时候的收割季节。(左撇子收割,那叫痛苦啊。买不到左撇子用的镰刀。。。)

没在南方干过农活儿,在北方,就不用愁发霉的事吧。

干草打捆或编草绳,我老家都是先喷点水弄湿一点再玩的。

网友A:
秸秆打捆专用机械现在比较成熟了,在联合收割机上增加这个功能还在起步阶段。并不是所有秸秆都适合打捆。关键是看打完捆后用途是什么。如果用作饲料,秸秆含水率高些也无所谓,可以粉碎后直接发酵贮藏。如果用作燃料,秸秆含水率高肯定不行,没法贮存,又影响燃烧。

网友:
关于动力消耗问题,秸秆打捆肯定会增加很大的负荷。如果是秸秆粉碎再压块,消耗功率会很大。如果是秸秆切断再打捆,消耗功率会小一些。
秸秆的再利用是一个发展方向,将来必须靠机械化实现。但是怎么做,那就需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发了。

楼主:
关于动力消耗,肯定是要增大发动机功率了。这个还是比较直观和直接能解决的。
但是关于含水率的问题,如果做饲料的话,还需要打捆吗?(对饲料不了解)现在好像也有黄储、收获一体机。但是打捆做燃料,就感觉不行了。
另外,影响脱粒效率以及收割速度,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

网友B:
你还真说对了,所以打捆机主要是集成在小麦收获机上,玉米收获机一旦实现收获籽粒,秸秆水分就很低了,打捆没有问题,如果像现在收获棒子,则必然出现发霉、捂馊的问题;棉花秸秆打捆也没问题的。主要是玉米有这个问题,水稻不知道,呵呵,我北方的,不知道水稻收获时秸秆含水量怎么样。

网友(点评):
老师,收水稻的时候,有的杆还是绿的呢。。。不知道稻草能不能做饲料,有多少营养价值。如果可以做饲料的话,水稻收获黄储一体机倒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还真说对了,所以打捆机主要是集成在小麦收获机上,玉米收获机一旦实现收获籽粒,秸秆水分就很低了,打捆 ...

这个我还真的不懂,但是我估计吧,水稻秸秆可能营养价值不大,好像没有听说用那个玩意去作饲料的,包括国外也是。当然,好像国外特别是欧美,水稻也较少,东南亚水稻种植比较多,所以两者结合起来也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秸秆打捆专用机械现在比较成熟了,在联合收割机上增加这个功能还在起步阶段。并不是所有秸秆都适合打捆。关 ...

兄弟,我是搞非標自動化的,我有一十來年朋友要我幫他搞個播菜籽的機器,小型的,在地頭用,一排四個,每個坑只能放一料籽。他給我的籽又不是象豆子那樣型狀規則,又輕。搞的我都不知怎麼辦好,訂金也收了,打了個樣不是很成功,望你能幫我指點下。重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