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球、钢球是如何制造的

楼主(2013-11-30):
玻璃球、钢球是如何制造的?
二者的原理相同吗?
为何不同呢?

网友:
这种问题网搜都可以找到大把资讯,为啥就不愿意自己动手搜?

坐等?

网友(点评):
其实,我是查过的。我想,不止我一个人对这问题感兴趣,就用了提问的方式

网友:
两者的制造工艺完全不同

玻璃球是将熔融的玻璃切断,这时候的玻璃就像胶体,让其落在倾斜滚道上,再由两根螺旋丝杆带着它一边前行一边旋转,在这个过程中玻璃球逐渐冷却变硬。

钢球就不能这么做了,因为钢球的材料是金属晶体,它有熔点,超过这个温度就成液体了,低于这个温度就是固体。它不像玻璃体,能有这么好的塑性。钢球大多是将钢丝切断,然后反复磨,逐渐磨成球形的。还有用保护气体吹钢水的,靠液体的表面张力成型,接着再磨。当然,大尺寸的钢球和小尺寸的钢球它们的制造工艺差别很大。

网友(点评):
俺总结下,二者不同的根本原因是材质不同,有无熔点决定了可否利用“张力”,故而不同。

楼主:
玻璃球的制造:
首先要将各种矿石进行粉碎,加入成粉料,然后根据玻璃成分,制成配合料,送入玻璃熔窑进行熔化,形成玻璃液。合格的玻璃液流经喂料池,并从喂料口流出形成料股。料股的温度,中碱玻璃球一般为1150~1170℃,无碱玻璃为1200~1220℃。料股经每分钟近200次剪切成球胚。球胚经溜槽,分球器,并由分球板拨动,分别滚入不同的漏斗,然后落到由三个旋转方向相同的辊筒所构成的成球槽中,球胚在辊筒上旋转及其自身的表面张力作用,逐渐形成光滑圆整的玻璃球。

网友:
钢球有点类似石磨的原理,在轴承厂看到过。玻璃球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