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摇减速机如何选择?

楼主(2013-11-30):
我现在要设计一个翻转装置,类似于翻转机那种的,现在负载的重量为350kg,手摇一端为200mm手摇轮,这种情况如何选择减速机?图在附件中,由竖直翻转到水平。请各位大仙指教!

网友A:
涡轮蜗杆减速。

网友B:
用蜗轮减速机,另外把轴设置在装置的中间,现在这种翻转力矩比较大不利平衡

网友C:
     是个减速机就行,只要输入轴方便安装手摇轮,输出轴方便连接你的设备就好了。350公斤重量的重心最有要与转轴在一条线上。重心与转轴的偏移量决定减速机的型号也就是大小。

网友D:
这图看着很不稳定,怎么总觉得要倒呢?

如果工况不允许转轴放在中心,起码得把横梁加长,再加个定位销吧。

减速机,是有自锁功能。但是。。。。。。

这么重的工件加上转轴偏位。推荐减速比大点,摇轮盘外圈重量和直径尽量大些。这样,操作工拨一下,就能靠自重快速转动。到位后把持也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图看着很不稳定,怎么总觉得要倒呢?

如果工况不允许转轴放在中心,起码得把横梁加长,再加个定位销吧 ...

谢谢提醒!是的,我准备把重心移到中心来,你知道怎么根据负载来选择减速机吗?请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点评):
呵呵,我不会算,都是把需求写好,发到日本去。那边有个老工程师免费帮忙敲定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涡轮蜗杆减速。

能具体说说怎么选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蜗轮减速机,另外把轴设置在装置的中间,现在这种翻转力矩比较大不利平衡

我正准备修改一下,把轴放到中间,具体怎么计算选择,请详细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个减速机就行,只要输入轴方便安装手摇轮,输出轴方便连接你的设备就好了。350公斤重量的重心最有要 ...

不是要通过计算吗?你知道如何计算吗,如果重心在中心的话?请指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是的,我准备把重心移到中心来,你知道怎么根据负载来选择减速机吗?请赐教!不胜感激!

有个老工程师真好,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要通过计算吗?你知道如何计算吗,如果重心在中心的话?请指教!

       你图中结构的重心还真是不好计算。做那种设备估计一下就好了。寻找重心最快的方法就是用吊机将要求求重心物体用一根绳吊起。从起吊点沿重力方向(向下)画一条线。再换一个起吊点、画线,三次以上。各线的交点就是此物体的重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