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只是完成一个G0动作,为什么编一个程序?

楼主(2013-11-30):
      在研究一磨床加工程序时,看到这样一个子程序O8100(见附图)
      从程序内容上看,该程序似乎只是完成一个语句"G00 X#180 Z#181;"的功能,那为什么要编一个程序呢?望大侠指教

附图1:O8100程序内容
附图2:该程序在其它程序中被调用(其中1例)

网友:
可能是模块化编程,因为在加工不同产品时有一些计算总是会反复用到,为了方便就把这些计算和动作写在一个子程序l里形成一个程序模块如,O8100。以后再用到的时候直接调用子程式即可,不必再写那么多。起到简化编程的作用。呵呵,这些纯属个人猜想,我没做过数控磨床,做加工中心的。

网友A:
磨床来回磨销速度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磨床来回磨销速度很快

大侠,没看懂大侠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