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TOP 输入端是220V,能否直接从工业三相电引出来一相来使用?

楼主(2013-11-30):
西门子SITOP 输入端是220V,能否直接从工业三相电引出来一相来使用?看有的接线是使用了380/220V变压器,这个有什么作用?
谢谢!!!在线等

网友A:
变压器是为了隔离。
引单相可以用,但如果所有的单相不是同一相的话,零线一断,会烧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是为了隔离。
引单相可以用,但如果所有的单相不是同一相的话,零线一断,会烧东西。

那还是加个变压器安全。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是为了隔离。
引单相可以用,但如果所有的单相不是同一相的话,零线一断,会烧东西。

所有的单相你是指什么?能说具体点吗?我也遇到控制箱内有380和220的电路,也想从380拉一相出来和地线作为220V,或者拉两个电源进来,一个是三相380V,一个是220V

网友(点评):
比如,U相和N给220V电器供电;同时V相和N给另外一个220V电器供电。如果N断了,会怎么样?自己画个图分析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有的单相你是指什么?能说具体点吗?我也遇到控制箱内有380和220的电路,也想从380拉一相出来和地线作为 ...

我这个控制箱就引一个220V的电源,比如就引U相和N相作为220V提供电源,应该没问题吧,至于其它设备上的220V电源引的是哪相应该不会引起我这个设备上短路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