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件圆弧过渡怎么加工?

楼主(2013-11-30):
轴件圆弧过渡怎么加工?没标明R值。

网友A:
简化编程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化编程最简单

关键没有R值不敢确定!!!这东西还是第一次碰到!有点......

网友(点评):
先确认是什么作用,然后自己给定R值就好了

网友B:
轴件圆弧过渡主要是防止轴受力时应力集中而断裂是不是啊???

网友:
主要是防止应力集中。轴的圆角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推荐值,这个圆角要看和他配合零件的倒角或者圆角。没标注的话   就用车刀的圆角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轴件圆弧过渡主要是防止轴受力时应力集中而断裂是不是啊???

大多都是!

楼主:
引用 楼主:
关键没有R值不敢确定!!!这东西还是第一次碰到!有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件圆弧过渡主要是防止轴受力时应力集中而断裂是不是啊???

嗯  问题已经解决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多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