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习】三维建模

楼主(2013-11-30):
能有多少中建模方法?

1 2 3......

补充内容 (2013-12-1 12:26):
质量 0.082kg(未加材质)

网友:
用布尔运算就能很快搞定。

网友A:
你这个10标的不好,如果这里是指指令的话,很快可以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10标的不好,如果这里是指指令的话,很快可以画出来

说对了 那个10是直径

网友:
这个零件不难

网友(点评):
难于不难 上图说话

网友:
这么怎么画求指导

网友:
主要是切槽,用扫掠就可以搞定

网友(点评):
上图说话

网友B:
条件不全的问题,没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条件不全的问题,没什么意义。。。

提出来? 还是你看不懂

网友B:
看不懂是什么东东,还有你为何附加 重量? 是不是 那个R10半圆 沿两个 圆弧R55和 R30 扫略到 右侧面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是什么东东,还有你为何附加 重量? 是不是 那个R10半圆 沿两个 圆弧R55和 R30 扫略到 右侧面  吗?

看图是你的事  添加重量作为参考 就是建模后重量是这个就是正确的

网友:
不好修剪和求差,来个纯片体缝合的

网友:
开始没看清楚要使用soliderworks,可惜我soliderworks接触的不多,最后用catia给楼主画了一个

网友(点评):
很不错 软件没有限制的 探求方法

网友(点评):
在catia里面,可以之间利用“移除多截面命令”完成,也可以先做出曲面,再用切除的方法。根据曲面的复杂程度选择不同的方法,但我我比较习惯用后者。

网友C:
尺寸都没标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尺寸都没标全

好好看图 二维图 应该能看懂吧 可以看看楼上已作出模型

网友:
太简单了,初级水平

网友(点评):
上图说话 看看好多人都不看不懂 真.....

网友(点评):
小儿科的图形,这个图形类似注塑模的牛角进料,多学几种3维软件吧

网友:
要用曲面边界切除,草图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