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dworks已停止工作,出现了一个问题,导致程序停止正常工作。

楼主(2013-11-30):
sldworks已停止工作,出现了一个问题,导致程序停止正常工作。困扰我好久了,重装以后还是不行,我把注册列表的东西删干净了再安装了,可是隔了一天又不行了,求大侠救命,太难受了,

网友:
重装系统之后再安装,安装时电脑一定要断网。

网友A:
这个原因不好说 建议大号系统补丁

网友:
有没有杀毒软件之类的东西给他拉入白名单试试看。不行先拿360卸载之,删干净残余,再装。

网友:
没准儿是版本过低呢~哈哈,胡说的,楼主检查一下显卡驱动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原因不好说 建议大号系统补丁

是老大吧,我是小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