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差速器齿轮强度校核,求助

楼主(2013-11-30):
设计的一电动汽车上的差速器锥度齿轮,但对这个还不是很熟悉,请那位高手能帮忙计算下齿轮强度!!急!!!

网友:
齿轮设计手册,很详细的

网友:
围观,求大虾附上详细过程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机械手册上的东西很多不可靠。

楼主:
要的就是结果呀!!!这个是根据长安汽车的差速器基础上缩小的,原来的大端模数在3.75的样子,齿轮更大,为了车子减重而且车由于是电动的,承重肯定比烧油的要轻一半左右吧!把模数减小为2.75,这个设计有啥问题没???

网友(点评):
人才!电动车以后坐着,得思量减速器是不是你设计的...

网友:
今天正开始学这个东西。。。来观看一下。。

网友: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2014-04-09):
电动汽车两边车轮分别电机驱动,这样就不需要差速器了,效率更高

网友:
看看大神的设计,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