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1993年造广州三环6146数车,今天拿它开刀了

楼主(2013-11-30):
很漂亮的导轨,很动听的主轴音量。很无奈的丝杆安装精度,毕竟是93年不成熟的数车技术。我创业路上一个教训,现在认真实习一次数车的维修,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和鼓励。

网友(点评):
丝杆安装精度不好,容易造成丝杆轴承,丝杆,拖板会一一损坏。而保证丝杆安装精度一为加工精度。二为装配工人的技术

网友:
      楼主是要改装机床?

网友(点评):
一个数车小作坊

网友(点评):
用久了多少都要整一整才好用。我以前在那个厂里每月都要清理检修一次机床。

网友A:
关注学习中。

网友(点评):
谢谢前辈的关心,将持续上图。同时也想为自己加油,车床闲置了二年!我想修好它,一步一步的。中拖板丝杆安装还不算太难。大拖板丝杆的较正,三点一线。几个平行度,等高将是一大难度。

网友:
跟着3楼老前辈学习

网友:
我做这种结构的时候,为了避免丝杆受径向力,螺母的外圆与螺母座是大间隙配合的,让螺母自己浮动导正,装配调试确认运转正常后,才会打销固定,现在你的基座上似乎已经有销孔了,楼主打算怎么做呢?

网友(点评):
基座移位,较正重新打孔

网友:
以前我也修过几台,我觉得最难的是丝杠与滑台的平行度,弄得我头都大了!

网友(点评):
我有个同行,他老爸几十年的老机修。专业修理机床。他亲口对我说他的机床再也不大修,我看原因就是没有修配这二个90度。直接铲刮中拖板就完事。实际上有二个平行度,和一个等高没做好,二个90度

网友(点评):
行中:你说的到底是修还是不用修,感觉没有说清楚,能否再解释下?谢谢!

网友(点评):
修,难度比较大,我第一次用了3天才调整好。

网友:
大侠这是要换新的丝杠还是把原来的拿出来清理一下再好好的装上去?

网友:
需要丝杠找我

网友:
期待后续图片。

网友:
精度0.05?0.02还是0.01的?二十年前的设备制造如此不堪……

楼主:
镶条刚刚做一条新的,还没配铲

楼主:
这几天忙,有进展马上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学习中。

晚辈先发张图,遇到难题还要请教前辈

网友(点评):
做事一板一眼,认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学习中。

前辈帮我看下,原来打算网购一电机座,可是他们设计就是装二平面轴承,所以打算自己做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帮我看下,原来打算网购一电机座,可是他们设计就是装二平面轴承,所以打算自己做一个,

电机座按照电机配作,好像不会有什么问题。
同步带装配空间应该注意,有实物摆放一下最好,查标准得到准确尺寸也可任意作图看看。
6202轴承的安装保证与下面零件的同轴度应该不难。

网友(点评):
谢谢前辈的回复,又重新画过。想必没有问题了。(?哈还是不大肯定自己) 这台机床真是一鸡肋!

楼主:
自己再顶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再顶下

楼主技术真全面。我最近在研究宏程序编圆弧螺纹,以前用过mastercam出来的点自己手写程序,调试首件时真是担惊受怕。看到楼主用批处理的方法震惊了,楼主可否把那个批处理公布出来,向你学习!

网友(点评):
你现在知道有个批处理就行了 不会写批处理可以叫人按照你的意思写就行。相信你会很容易搞定的,并且在这个研究中学到很多东西的

网友(2013-12-30):
需要导轨的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