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号钢焊接链轮热处理工艺要求,请教

楼主(2013-12-01):
35号钢手册上就要求正火处理HBS170-200,齿面硬度不高,能否正火后直接对齿面淬火处理,一般处理到多少?HRC40-45可以吗,还有调质是不是比正火要好一点啊?

网友:
调质后综合机械性能优于正火。链轮本身就是要表面淬火的,一般38-42HRC.焊接链轮注意变形的问题。

网友A:
焊接后再调质强度不太好,焊缝容易开裂

网友(点评):
你能说一下怎么处理吗,

网友:
学习了,话说35号刚不是调质效果不好吗

网友(点评):
怎么不好啊,小弟不太明吧

网友(点评):
具体怎么不好,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估计9 9 8大侠能给你满意的答复,我是去年公司想调质35号钢,由于公司没人很在行的,请教杭州制氧厂的技术,他说35号钢调质没多大意义

网友(点评):
35号钢大多都是在正火或者调质状态下使用的

网友:
35号钢调质效果不好还是不好调质?表面渗碳或者碳氮共渗也可以提高表面硬度,不过芯的韧性貌似不够

网友:
焊接链轮应先消除焊接应力后,再精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后再调质强度不太好,焊缝容易开裂

正火加齿面淬火可以吗

网友(点评):
正火和淬火硬度要去一般都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