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红线圈起来这个结构有什么功能?

楼主(2013-12-01):
小弟想问一下,用红线圈起来这个结构有什么功能,还有背压检查点的作用。谢谢。

网友:
坐等学习,才学过机电传动控制,表示没接触到这类图元

网友(点评):
这是液压图

网友A:
提供一定压力的背压而已。

网友B:
回油箱的过滤器,背压检测常用来判断是否出现堵塞,如果压力升高,说明回油管路出现堵塞了,需要清理,但你这个没有接压力开关,只是一个堵塞的接头,这种情况一般是给检修用的,用来检查背压,看看是否在设计范围内,用来做故障分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油箱的过滤器,背压检测常用来判断是否出现堵塞,如果压力升高,说明回油管路出现堵塞了,需要清理,但你 ...

谢谢,背压检查点的作用我明白了。但是第二个图片上面却没有背压检查点,却还是接了过滤器节流孔回油箱,没有这个也可以工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供一定压力的背压而已。

可不可以说的详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背压检查点的作用我明白了。但是第二个图片上面却没有背压检查点,却还是接了过滤器节流孔回油箱, ...

这个东西可有可无,看你的功能需求

就像汽车上的ABS系统,没有这个东西的汽车一样可以开,只是有了它更可靠一些

网友C:
让平衡阀的外控口快速泄压,使平衡阀快速关闭

楼主(2014-03-21):
引用 网友C:
让平衡阀的外控口快速泄压,使平衡阀快速关闭

正解。谢谢

网友:
液压里面的东西,溢流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油箱的过滤器,背压检测常用来判断是否出现堵塞,如果压力升高,说明回油管路出现堵塞了,需要清理,但你 ...

谢谢,说的很在理!

网友(2014-04-21):
回油过滤器,之后加了一个节流阀控制回油的快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