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120控制有人用过么?

楼主(2013-12-01):
最近在设计一台新机床,电气方案采用西门子SINAMICS S120驱动系统, 外加S7-300PLC 。请问PLC编程如何下手?
电机的运动控制完全是通过设置CU320 控制器去实现的么,PLC则用来处理逻辑关系(例如输入输出)?求解。。。。
附:一共控制三个伺服电机。I/O 点数也不很多。

网友A:
西门子有一本很厚的手册,你可以向他们的自动化部索取,这个驱动块与300系列CPU的通讯,有详细的分步骤讲解,我这就有这东西,

假如自己不具体编程,可以写一个详细的‘控制与调试方案’,给工控公司,他们可以给你编程,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有一本很厚的手册,你可以向他们的自动化部索取,这个驱动块与300系列CPU的通讯,有详细的分步骤讲解 ...

我是要自己编程的,你那里的是电子版的教程么?

网友(点评):
是西门子的纸版手册,你可以向他们要,说明你是谁,哪个公司?他们会给你快递过去的,

网友(点评):
可以上西门子的官网上下载PDF。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是要自己编程的,你那里的是电子版的教程么?

请发个连接吧。谢谢

网友(点评):
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SearchResult.aspx 自己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有一本很厚的手册,你可以向他们的自动化部索取,这个驱动块与300系列CPU的通讯,有详细的分步骤讲解 ...

谢谢指点!
还有个问题,就是能否将电气系统在电脑上组态编程然后进行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