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磨个套,需要做个涨轴,怎么做啊!

楼主(2013-12-01):
本人刚开始做磨床加工得,最近接了个活,开起来简单。不过做起来难。他的内孔已经加工好了,行磨磨加工得,镜面,不能有划伤。我需要磨外圆129的位置。请大侠帮帮忙了!!!谢谢

网友A:
我做过一个,给你提供个思路,但是为了一个做我那样的划不来,你可以考虑按照我这个来个简易版本。经供参考

网友(点评):
不见得要涨套,我建议你考虑双顶结构。做两个锥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一个,给你提供个思路,但是为了一个做我那样的划不来,你可以考虑按照我这个来个简易版本。

请大侠具体说下行吗,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一个,给你提供个思路,但是为了一个做我那样的划不来,你可以考虑按照我这个来个简易版本。经供参考 ...

不好意思,没看附图,
再问下,不划伤用什么材料比较好!!!

网友(点评):
经常是用铜皮,但是镜面的话铜皮也会有划痕。你们的工艺顺序有问题,应该是先上外圆磨,然后内圆磨床。还是双顶把,镜面的话不可能不被划伤,就算做了涨套,花钱不说,也有风险(如果涨套和内院相对移动,肯定划伤

网友(点评):
紫铜皮也不行吗?

网友(点评):
这是个外加工的产品。内孔加工完了,没办法。不明白你说的双顶是什么意思?

网友:
应该是磨Φ126.95外圆吧?5丝的同轴度要求不高,同意2楼建议用双顶尖

网友(点评):
问下,双顶尖不能伤到内孔吗,现在内孔已经加工好了,不能划伤

网友(点评):
双顶尖顶在孔口,不接触内表面

网友:
建议用双顶尖,大头顶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