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形用线切割怎么切割的

楼主(2013-12-01):
由于没怎么接触过线切割,想知道的是这个“田”里的部分是怎么切掉的

楼主:
电极丝是怎么进到“田”里切割的?求指点

网友A:
钻细孔,多次穿线就搞定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细孔,多次穿线就搞定你

你好,请问这些孔一般都是怎么加工的,粗糙度要求比较高的话!

网友(点评):
线切割的欲钻孔基本上没什么精度,主要是穿丝用。一般小孔需要钻后铰,大孔的精度主要是镗来保证

网友:
先转个孔在线切

网友B:
慢走丝可以 自动穿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慢走丝可以 自动穿丝

能否详细的说一下,不钻孔的话电极丝是怎么穿进去的,再不破坏四周的情况下!

网友(点评):
人家说的是要先穿孔,然后慢走丝自动穿丝。要不破边的话孔是肯定要先穿的,另外慢走丝的表面粗糙度只要多修几刀是能达到很高精度的,要光面的话就得去研磨了。

网友C:
在每个封闭图形里开一孔穿线就行。其实这种图形采用激光切割,水切割,等离子切割都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每个封闭图形里开一孔穿线就行。其实这种图形采用激光切割,水切割,等离子切割都方便。

哦,明白了,谢谢您。

网友D:
田子不能一次割完,  先把整个字割出来,田割成一整块的闭合的  口,  然后在隔开的两个部分分别钻两个小孔(记住孔的坐标,也可以先在cad上打出孔),在cad上把要割的部分拷贝下来,记得在你从两个孔的圆心引出一条,然后再分别从两个孔中间穿丝,找圆心就可以了。。。有点麻烦!  如果没有要求的话,可以直接在分割的部分开一个0.2的槽,连城一个整体,就可以一次走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田子不能一次割完,  先把整个字割出来,田割成一整块的闭合的  口,  然后在隔开的两个部分分别钻两个小孔 ...

好,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