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持次工件

楼主(2013-12-01):
工件见图,想夹住后面细的外圆(直径2.4)加工前面的凹槽,有什么好的方法装夹,工件跳动要小

网友:
用弹簧卡头夹

楼主:
有这么小的弹簧夹头吗

网友:
凹槽??没看出来,直接上卡盘可以

网友:
如果机床本身比较好的话,可以用弹簧夹头装夹加工,如果市面上买不到的话可以花点钱订做一个,不是很贵 的

网友:
你要首先做一个夹具,可夹着长那级直身,那么凹槽就不难车了。因为这工件的直径小,车头翻夹的同心度要求高,做夹具也同时能解决这问题。

网友:
不知道你的零件有好长,要想跳动小,可以考虑下中心架。

网友A:
麻烦下次别写错别字,,,如何夹持此工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下次别写错别字,,,如何夹持此工件。

感谢你的批评,下次注意

网友:
我也觉得弹簧夹头同轴度容易控制一些

网友B:
弹簧筒夹夹啊。如果没有这么小的,可以夹一个ER8或者ER11的刀杆,你的工件直接装载被夹持的刀杆里,这样直接刀杆锁紧也可以。当然,跳动要调好。好点的设备和刀杆是没问题的。

网友:
       跳动要好是多少呀?如果各位说的都不行,数控车的话那就用液压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弹簧筒夹夹啊。如果没有这么小的,可以夹一个ER8或者ER11的刀杆,你的工件直接装载被夹持的刀杆里,这样直接 ...

我之前也用过筒夹,加紧的力有大小,工件的长度没法做好

网友(点评):
加紧力有大有小那不是夹头的事而是你工件直径公差太大。一般这样的小件工件大两丝长度就短两丝。反之则长两丝。

网友:
市面上能买到跳动3丝内的夹头,但是从你图片上看不知道你是要加工哪个部位的凹槽, 如果夹小头加工大头那就是非常简单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