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小批量零件用哪一类数控铣床好

楼主(2013-12-01):
最近在找二手的电脑锣,做零件用,批量小,但长期有,零件都不大,大的也就100*150*60见方吧,基本上就是铣槽,台阶,钻孔,攻牙。铜铝和45钢各占一半吧,有人说雕铣机就够用,有人说要用电脑锣才够用,有人说钻攻中心最适合,实在拿不准,来问问坛里懂行的兄弟。先谢谢兄弟们了。

网友A:
需要钻孔攻牙的话,雕铣机不合适。
针对你的情况,个人觉得钻攻中心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钻孔攻牙的话,雕铣机不合适。
针对你的情况,个人觉得钻攻中心比较合适

那我也要铣呢,钻攻中心铣加工时综合效率有普铣高吗

网友B:
钻攻中心与之对应的是镗铣中心,镗铣的刚性会好些,钻攻主要以孔加工类为主。钻攻中心绝对够用,剩下的就是根据你的工件需要的刀具选择钻攻中心的刀库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攻中心与之对应的是镗铣中心,镗铣的刚性会好些,钻攻主要以孔加工类为主。钻攻中心绝对够用,剩下的就是 ...

哦,多谢解答,做我知道能做,但不知道效率怎样,哪天去人家厂里看看钻攻中心做零件效率如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多谢解答,做我知道能做,但不知道效率怎样,哪天去人家厂里看看钻攻中心做零件效率如何

钻攻机一般速度很快的,还有个很重要的因素要考虑就是价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钻攻机一般速度很快的,还有个很重要的因素要考虑就是价位

是的,价格对我来说很重要,现在是想买二手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价格对我来说很重要,现在是想买二手的

你用过钻攻击吗

网友D:
钻攻机的铣削真不敢恭维,外加你所涉及的产品这么小,相对来说机床也很小,一般都是BT30的刀柄,主轴刚性对于铣削负担真的很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价格对我来说很重要,现在是想买二手的

说详细点,好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钻攻机的铣削真不敢恭维,外加你所涉及的产品这么小,相对来说机床也很小,一般都是BT30的刀柄,主轴刚性对 ...

的确,我看到的机器500以下行程的电脑锣都是bt30的主轴,但是比雕铣机铣削能力应该强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详细点,好帮你

想找台二手的540或650电脑锣,BT40主轴,三菱64以上版本系统,最好两线一硬,带刀库。

网友D:
引用 楼主:
的确,我看到的机器500以下行程的电脑锣都是bt30的主轴,但是比雕铣机铣削能力应该强多了吧

那是肯定的,不过坦白说你预定的价位在多少左右,这样才有选择性的找床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是肯定的,不过坦白说你预定的价位在多少左右,这样才有选择性的找床子

64s或以上系统,刀臂式刀库,8000或一万转主轴的台湾机,预算八九万块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