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干钣金10年,想进入金属加工的公司工作一年,补充自己

楼主(2013-12-01):
我干钣金10年,感觉折弯和模具有很大关系。我想大概学一学,最少也想了解有关金属冷加工:车、铣、刨、磨、钻、镗的知识。因此想进入金属加工的公司工作一年,补充自己。

各位先辈帮我指点一下。应该找什么样公司,如何做。

网友A:
钣金方面,建议关注冷加工:剪、冲、激光/水刀/线切割。车、刨、铣钣金中,用的还是比较少的。虽然钣金的零部件,一般都可以通过一般冷加工加工,但是效率会很慢,还是我刚才说的几个冷加工,在钣金中是很常用的。

楼主:
我在钣金厂干过平面激光金属切割,数控冲床,数控折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钣金方面,建议关注冷加工:剪、冲、激光/水刀/线切割。车、刨、铣钣金中,用的还是比较少的。虽然钣金的零 ...

见解不错,确实是这个理

网友:
确实,车,铣,刨,磨,属于机加工范畴,不是钣金工艺,钣金工艺也有一种刨槽,但是和机加工的刨床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