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号钢链轮的热处理工艺

楼主(2013-12-01):
本人用35号钢焊接链轮,手册上就有正火处理HBS170-200,齿面硬度不高;大家一般都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35号钢焊接链轮,焊后正火去焊接应力,整体提高材料强度。需要再提高齿面硬度,正火后对齿面做高频淬火

网友(点评):
差不多正解了

网友:
高频淬火正确的

网友:
如果需要提高齿面硬度,可以渗碳淬火,但需要在热处理前留有加工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