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镀锌表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缺陷

楼主(2013-12-01):
先说下产品信息,建筑器材。
材料:Q235,以及Q345。
工艺:热镀锌
运输:海上集装箱

一直是热镀锌工艺,最近换了家镀锌厂,然后发到国外就成这样了,难道是海水腐蚀的? 不应该啊,以前的为什么不会?
求助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A:
你找本《带钢连续热镀锌(李九岭)》,上面有你所说问题解决办法!

网友B:
你没有做盐雾试验么?

海水腐蚀很厉害的,我们以前产品也是海运的,海上环境恶劣,遇到大风,海水会灌进集装箱,产品甚至会侵泡在海水里,那时候润滑油里都有海水,很多产品被侵蚀得惨不忍睹,客户非常不满。

后来我们改善了包装,打包之前给产品喷涂中性防锈油,放了几包干燥剂,再用塑料袋包裹严密,装木箱时再在用一层大约0.25mm厚的塑料袋包裹,开口朝下罩着,就算集装箱进海水了,也能自动排走。

这样处理后海运的损伤才抑制住。

网友(点评):
严重同意,我们厂以前卖给外国用户就是吃了海水和海风侵蚀的亏

网友:
以前的没这么腐蚀严重,难道是镀锌的厚度不同?

网友:
是技术不过关,你看 几乎每支都镀的不一样的。就像我之前找镀金的厂家一样,技术差别很大的,我跑了很多家才找到满意的。

网友:
发外厂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本《带钢连续热镀锌(李九岭)》,上面有你所说问题解决办法!

恩  看了下   里面镀锌表面缺陷一文里有提到“灰色镀锌表面”这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应该是镀完锌马上就能看出来的,我这批货镀锌后没问题,发到国外才这样,也许真是海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做盐雾试验么?

海水腐蚀很厉害的,我们以前产品也是海运的,海上环境恶劣,遇到大风,海水会灌进 ...

有道理,难道之前发的货就是没遭遇海风海浪?看来我得做下盐雾试验,但是像您说的那样包装,费用一下子上去很多,不知道老板愿不愿意啊。

网友(2014-03-04):
lz是裸露在空气中装运的?打个包装会好点。

网友:
我们这里的镀锌(化学镀锌)分酸性镀锌和碱性镀锌,热镀锌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