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力轴承怎么用

楼主(2013-12-01):
像这样的轴承,我想在一个固定底座上再安装一个可以转动的装置,如果用这样的推力轴承的话怎么把轴承和装置连接在一起?比如坦克上的炮台那样转动,那又是用什么来实现的呢????新人求助哇。。。

网友:
中间有连接部分

网友:
需要一个推力轴承配合两个以上向心轴承使用

网友(点评):
一个不行吗?

网友(点评):
q 我公司的旋转机构也是二配一个推力

网友:
坦克那个好像是回转轴承吧,和这个推力轴承好像还不太一样

网友(点评):
对,挖掘机上的也是,这个东西有行业标准的,楼主查下机械设计手册关于轴承的那部分

网友A:
有一种转台轴承可以直接使用哦。

网友(点评):
刚查了一下发现好贵啊。。。在平面上转动还可以用什么来实现啊

网友:
像坦克上的炮台那样转动的应该是回转支承轴承。《机械设计手册》“特殊轴承”那节有提到。 有专门的生产厂家,厂家的网站上有教你怎么选型。

网友:
坦克的车身上面开有一个直径1.7--2.2米的一个大圆孔,这个没错。大圆孔上是一圈铜制造的导轨,上面安装了轴向压力轴承可以完成平面内转动。炮塔底部安装有齿圈(直径大于圆孔)而且安装了驱动机构,目前流行的炮塔驱动机构有3种:
坦克的炮塔和车身能360度旋转
1。机械驱动,通过一台专门的发动机或者通过减速机把动力装置的转速传动到炮塔部位的大齿轮上。然后带动齿圈和轴承旋转。通过手动控制,体力消耗比较大。这种一般出现于早期的坦克,如苏联的T-34。
2。液压驱动:用液压机作为驱动源,大大减轻了压力,纳粹德国的黑豹式坦克最早使用了这个设备,很方便。T-64,69,80,99都是液压机驱动
3。电液驱动:只有美国的M1A2坦克使用,安装了先进的步进电机,伺服驱动和反馈调节装置,原理类似于数控机床。是最先进的坦克炮塔旋转机构
推力球轴承是一种分离型轴承,轴圈、座圈可以和保持架、钢球的组件分离。轴圈是与轴相配合的套圈,座圈是与轴承座孔相配合的套圈,和轴之间有间隙;推力球轴承只能够承受轴向负荷,单向推力球轴承是只能承受一个方向的轴向负荷,双向推力球轴承可以承受两个方向的轴向负荷;推力球轴承不能限制轴的径向位移,极限转速很低,单向推力球轴承可以限制轴和壳体的一个方向的轴向位移,双向轴承可以限制两个方向的轴向位移。

网友(点评):
老哥,号详细啊

网友:
交叉滚子轴承,可以承受轴向载荷和翻转力矩,能使结构变的很简单

网友(点评):
平面转动的支承轴承怎么连接下面的支座和上面的回转机构呀?

网友(点评):
内外圈上都有轴向螺纹孔,螺纹固定,或者内圈外圈其中一个有螺纹孔,另一个通过设计压板固定,THK公司的网站,型号,cad图示,安装方式都有,讲的很详细,

网友B:
这个我们一般叫"平面波"。如果是纯承受推力的话,车点‘止口’中间穿着,装上去就行了。

网友(点评):
在轴承上车口子?不会吧?

网友:
自己做一个轴承座吧

网友:
推力轴承我都是用在调节丝杆的内波手轮上用 呵呵 其他还有哪些地方可以用?望大侠赐教

网友:
应该是回转支承轴承,我现在有台设备刚好用到

网友:
T-62坦克的炮塔座圈,很清楚了吧,

炮塔下外缘和车体间就是一个类似于轴承的结构。

网友:
还可以用餐桌转盘轴承

网友:
推力轴承油正反面的

网友:
转台轴承

网友:
轴承油这么多学问啊 机械这行业水太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们一般叫"平面波"。如果是纯承受推力的话,车点‘止口’中间穿着,装上去就行了。

你可能初次接触机械。都是车轴承的连接件,不可能车在轴承上的。这个我一般都不会特别说明,因为一般人都知道。轴承通常用的是 工具钢 一般车刀也很难加工。

网友:
原理应该和卡车前转向差不多

网友:
推力轴承有很多种,看看这个传几万磅推力的轴承。

1号轴承和2、3号轴承详图,有没有神人分析一下。

网友:
推力轴承一般是配合其他轴承使用的

网友:
推力轴承嘛 顾名思义就是只能承受轴向推动的力,不能承受径向力的。

网友:
在平面实现转动可以使用万向球,由于不知道你要让什么东西转,不知道万向球是否能够解决你的问题,你可以发个图片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转台轴承可以直接使用哦。

看你要求受力大小和空间限制了。受力小的用两个深沟球轴承也可以做成转台。受力大的就角接触或圆锥滚子轴承。空间要求很高的就只能用转台轴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