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中运行宏崩溃

楼主(2013-12-01):
SolidWorks中运行宏崩溃如和解绝

网友:
我一天都要崩溃3-5次,郁闷的很啊,内存显示才用了50%左右,它却提示我说内存不够用。

网友(点评):
这个很正常,都有这样经历~~~可能是盗版的原因吧。。。

网友:
试试激活的环境啊,有的只要打开SW程序,有的要激活草图,有的要完成草图后退出,或者草图名称也有要求。
一般只是宏的话,内存要求不高,太复杂的话,不如做二次开发了。

网友:
盗版的么?我就用用三维的时候一天就崩溃几次。 应该是破解的时候出的问题。

网友(2019-02-26):
重装了N次仍旧一点宏工具的任意按钮就崩溃。过程就不说了,最终解决办法如下:
1、solidwork安装包内的VBA有缺陷或者没有安装好。 排除office2007的干扰,网上说可以安装office2013(solidwork的安装要求),但是我没有试过。
2、搜索“vba7.1 64位下载”,并下载VBA7.1(X64位)独立安装包(比如:三达不溜.drv5.cn/sfinfo/15430.htm),解压后是这样的:
图片
依次都安装一下,1033是英文支持,2052是简体中文支持;

在soldwork的安装盘里其实也有,应该是一样的。如下图:
图片

安装后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microsoft shared\VBA\VBA7.1 目录下 多了两个目录:

再进solidwork运行宏就一切正常了。

有人说删除VBA目录就不会出现初始化VBA错误了,其实也是这个问题,没有安装简体中文或英文的VBA包,导致初始化失败。

网友A:
经常一标注尺寸就自动退出SW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常一标注尺寸就自动退出SW

大家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2021-07-15):
刚开始学习宏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