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比这个更好的连接方式

楼主(2013-12-02):
水平管固定在轮毂轴心,竖直杆固定在车厢上     车辆正常行驶(可能会有左右晃动),这两个管怎么连接更好?

网友:
轮毂上加杆做什么用?

楼主:
说来话长啊 不好解释

网友A:
用关节轴承

网友:
远途冷却??????????、但是放外面容易碰坏,,,,,

网友:
这个杆用来干嘛的

网友(点评):
哈哈,出租车计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关节轴承

杆里面走线呢

网友:
樓主沒說清楚管裡還有啥東西.要求功能.大家才有辦法真對此結構做說明

楼主:
好吧  简述如下
轮毂上固定一个盘  盘上有个轴  轴外套了个编码器    轮子转 轴跟着转     编码器外壳通过管连接到车厢上   编码器的线通过管穿到车厢内  就是这样   水平和竖直管的连接想优化一下(里面穿着编码器的线)。谢谢

网友(点评):
用霍加到内部,从内鼓或盘上接线。

网友(点评):
这是想搞电动车还是什么,我看日本人的资料轮箍电机上好像有直接带编码器

网友(点评):
短距无线传输。

网友:
用段软管不行吗?

网友(点评):
我也在考虑,软管的话只能用在两管连接处 不能全用软管 用卡箍把软管锁到钢管上吗?

网友(点评):
现成可收紧的卡箍市场上很多.

网友:
正常道路行驶的车辆,这样改装会被警察抓的

网友:
可采用钢丝编织不锈钢波纹管,两端锥形管螺纹接头!!!!

网友:
楼主知道液压管么,车上很多这样的管子,上次我还改了一辆专用货车,里面还配了几个液压缸和液压泵?那个玩意接头接好,里面走线就好了,螺纹连接的。但是你这个玩意旋转编码器很容易坏的,你的时速表坏了?

网友:
是不是做自动驾驶的?

网友(2014-02-25):
短距无线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