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装中的 SEI 4C 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3-12-02):
包装中的 SEI  4C 是什么东西

网友:
材料的包装将依据法国规范“SEI”最新版本和先行规范的说明。
包装种类:1=滑动坐板,2=捆扎,3=板条箱,4=箱子,7=卷轴包装,8=危险货物包装,SR=特殊要求(见§4.1.8定义及信息) 物理化学保护:a=接触/表面保护,b=防水,c=真空包装 机械保护:d=防冲击和振动保护
 以下为用于主要材料种类的包装类型: 设备种类 包装种
类
电缆 7 化学产品/油/油脂/溶剂 8 CO2储罐 8 冷却系统,散热片 3ba 联接器,变速器,减压器 4dc DLN组合件(油,燃料,燃气) 1b+SR 电子&电子元件,计算机,定速器,电池,蓄电池充电器,配电盘 4dc 电子设备 4dc 电动机 4c 操作设备,移动设备 3ba 保温/消音设备 4ba 混杂设备(螺栓&螺母,五金件„) 4ba 油漆 4b+8 圆管 3 安装发动机、泵的制轮器(抑制剂,燃油系统„) 4ba 备件,消耗品 4c 特殊工具 4c 支撑,电缆盘 4a 储罐 1 模板/固定件/嵌入件 4a 钢结构,通道 3b 仪器 4dc 气轮机,辅助部件,发电机 SR

 3 / 11

气轮机控制部件(TCC)
SR 排气系统(消音器,扩散管,断音装置,烟囱) SR 进气系统(消音器,弯头,空烟道) SR 气体过滤器(静力),散热器 SR 气体过滤器(自动清洁) SR 主要&辅助变压器 SR 电池 4dc
4c 特殊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