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阳极化前需要喷砂吗?

楼主(2013-12-02):
本人一直对阳极化处理不是很清楚,哪位大侠能给一个比较实际的工艺详解

网友:
看自己的需求,不喷砂阳极氧化就是氧化后加工刀痕明显点,喷砂和氧化不冲突啊

网友A:
铝和铝合金产品在加工中必然粘有油污,本身又有自然氧化膜,所以表面处理包括以下几个工序。
碱洗(去油) →清水清洗→ 去氧化膜(酸洗)→清水清洗→ 表面处理→热风干燥

网友(点评):
学习了!不知道现在的加工商是不是存在偷工减料的情况,不同批次的产品有的时候差别非常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铝和铝合金产品在加工中必然粘有油污,本身又有自然氧化膜,所以表面处理包括以下几个工序。
碱洗(去油) ...

请问机械鼠,1.阳极氧化层的厚度怎样测量,如要求厚度是5个微米。2.铝合金阳极氧化层德颜色是银白色的吗,有没有黑色的

网友(点评):
颜色是染上去的,想要什么色都可以。

网友(点评):
做样块显微镜下可测,现在有专门的镀层测厚仪可以直接测,其实5μm也就是装饰性的,一般不需测量厚度

网友:
看你设计需要了,喷砂后阳极氧化出来的效果是亚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