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可调缓冲的布置问题

楼主(2013-12-02):
最近,客户要求山寨一种液压缸,力士乐的型号,CDH2的重载液压缸,缸径50,杆径36,行程200,工作压力25MPa,看样本没有问题,有这个尺寸的液压缸,再看具体要求需要两端可调缓冲。

这下犯难了,固定缓冲没有问题,缸底可调缓冲也可以想办法,可是缸头部分如何实现可调缓冲呢,50到36的尺寸实在是太紧凑了(缸体外径还有限制外径60mm),可把我给难住了。

请论坛的前辈们指点,这个缸头的缓冲(可调缓冲)是怎么布置的,或者谁拆解过这样的力士乐的液压缸,给给个思路,谢谢了,
就是图片上的斜孔没有办法布置呀!

网友:
没拆过,但是帮你顶一下

网友A:
发个全图!!

网友:
这个是我们公司的产品结构图,给你参考下,力士乐的没用过。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谢谢楼上的热心大哥,不过您这个尺寸没有问题,活塞杆45,缸径80,单边还有17.5的,可是我的尺寸是缸径50,活塞杆36,单边只有7mm,这个尺寸要布置这样的结构实在是有难度,不知道力士乐的油缸是怎么布置的,有了解的前辈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全图!!

我这个不是没有定型的吗,哪里来的图纸呀,就是参考了这个图片的结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热心大哥,不过您这个尺寸没有问题,活塞杆45,缸径80,单边还有17.5的,可是我的尺寸是缸径50, ...

结构是给你参考的,可以按照我这个结构修改,具体的壁厚之类的校核下强度。

网友B:
不是调那个单向节流阀吗,打孔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调那个单向节流阀吗,打孔就是了。

打孔得有位置打呀,单边7mm,还得去掉缓冲套尺寸,密封圈的尺寸,还剩下4mm左右,能打多大的孔呀,孔还得有壁厚呀。难道力士乐的液压缸不是这样的结构吗?

网友(点评):
打个1~2mm的小孔就行,其作用是启动时补油

网友(点评):
不是的,调节缓冲的过油量的通道,没有这个就谈不上可调缓冲了

网友:
通过油缸结构是一路,通过外部控制也能达到缓冲的效果

网友C:
很勉强,我只能排成如图那样,最薄只有1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勉强,我只能排成如图那样,最薄只有1MM

确实是紧凑,要是有力士乐的液压缸图纸看看就好了,感谢朋友的热心肠。这个1mm太薄了,把密封圈放在缸体上是一种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孔得有位置打呀,单边7mm,还得去掉缓冲套尺寸,密封圈的尺寸,还剩下4mm左右,能打多大的孔呀,孔还得 ...

兄弟,缸筒直径不好变,缸头处的外径有无定位要求以及缸筒上可否钻眼焊接 ,如可行的话,直接在缸头处做个阀块,眼子直接打在缸筒上不就行了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