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怎么样设计

楼主(2013-12-02):
凸轮怎么设计,从凸轮廓线到加工

网友:
要专门的计算,有点复杂。。。

网友:
以前的课程设计,记得是,先已知从动杆随凸轮转过角的函数,再由C语言算出凸轮转过一周(360度)时各点的函数对应值,各点间隔是2度(由设计精度定),这时得到180个点。在图纸上标出坐标,用手将这180个点描上去再平滑连接即得到凸轮轮廓。
以前就是这样做的,不过不知道根据这张得到的图形怎样加工出实物凸轮。

网友:
计算相当麻烦,有一简单方法,中心线---在最高点画园及已知各点均画园---以中心线为园心---画射线---将已知行走轨迹与各点连接,不是很精确,但实用

网友:
不同形式的凸轮有不同的设计思路和加工方法。
总的来说,1、先选型;2、根据运动轨迹确定凸轮型线;3、根据受力状况设计材料、尺寸、精度等级。4、校核;5、出图或重新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