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水保护问题

楼主(2013-12-02):
    各位大大小弟近来遇到一个断水保护的问题,需要用冷却水的压力来控制气路的打开或关闭。也就是说当水路压力达到设定值时气路就会打开,低于设定值时气路关闭。类似于水气联动阀说的那种“水到气到,水断气断”。最重要的是这个阀门不能带电。各位大大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阀啊或者有其它更好方法?

网友:
我竟然想到了马桶,求搭救。

网友:
弄个漂,跟钓鱼是的

网友A:
看看疏水阀的结构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气动阀有手动阀,在水管路上做一个支管,设计一单气动缸的结构,压力达到一定程度,推动活塞杆作直线运动,利用这个直线动作推动手动阀。压力减小,利用弹簧的力拉出手动阀杆。这个思路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疏水阀的结构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恩,小弟去看看,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动阀有手动阀,在水管路上做一个支管,设计一单气动缸的结构,压力达到一定程度,推动活塞杆作直线运动, ...

多谢大大关注,思路确实行,但是控制精度不容易调啊

网友:
同意五楼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