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系统参数的设定问题

楼主(2013-12-02):
如果fanuc系统出现会参考点的时候,运行不能停止,或者停止的位置不准确,可以修改一下相应轴的计数器容量

网友:
1320/1321,一个是上限,一个下限。
修改时注意记录目前的值,在原点指示灯亮了后在改回原来的!

网友:
1320       1321       就是重新设定X、Z   两轴的软限位

网友(2014-01-17):
如果修改参数只会引起回零不准,描述的这个问题应该是挡块安装位置不合适或者参考计数器容量这个参数设置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