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一个老师说没问题,另一个说问题严重!

楼主(2013-12-02):
给一个老师看说没问题,给更厉害的一个老师看他说问题很严重,毕业设计马上就交了,希望大神们帮帮忙像个解决方案。老师说这个轴会往下掉,轴套是个空摆设,轴上下两端的螺钉紧固轴段挡圈没有画,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固定轴的问题。

网友A:
没看懂上面那个轴承怎么装进去的

网友(点评):
恩,一眼就看出来了

网友(点评):
轴承外圆比内腔大的多啊!??怎么装??!

网友(点评):
就是,轴承怎么装啊,你那还叫老师吗?让他下岗吧。

网友(点评):
仔细看了一下,奇葩的结构啊。。。吐槽的地方好多、、画图的时候一点都没用心。你们那可怕的老师真是“毁”人不倦

网友(点评):
学生伢没装过轴承,想当然的画。

网友(点评):
是自己没学好,老师教的还是挺好的,一开始以为轴承座是一半劈开来那种,所以画成这样。。。

网友(点评):
“是自己没学好,老师教的还是挺好的” +1

网友(点评):
我也没看懂

网友(点评):
我也没看出那个轴承怎么装进去的

网友(点评):
我也想问,轴承怎么装的?

网友(点评):
当然现在牛人老多了

网友:
端面做压盖,压住就得了。

网友B:
zhege

轴掉不下去,有台阶支承在上面一个轴承的内圈,而轴承外圈也有轴承座的台阶靠着。
下面一个轴承的安装有点问题,有可能掉下去。应该把轴承座加长,放个孔用弹性挡圈。(这里看花眼,是我错了)
错误在这个轴承的安装部位。你在轴承座上做了个沟槽。先不说加工和测量,只问做好了,轴承准备怎样装进去?
再一个是下面一个油封的设置,你用这个油封让它起什么作用?

网友(点评):
哈哈,前辈发现了,为什么学校出来学的东西不多呢,因为老师都不到半桶水,指望给学生多少水呢?

网友(点评):
是的,老师是很半桶水

网友(点评):
伏枥老师说的在理

网友(点评):
是啊,用油封还不如在端面那里搞个O型圈得了。

网友(点评):
前辈,您说的第二点,底下那个轴承应该是掉不下去的吧?因为有重力,如果是角球,这个应该是背靠背,靠底下那个螺母预紧。如果是深沟球,有一定的轴向力,还可以用么?

网友(点评):
茉莉素馨说得对,是我看花眼了。深沟球轴承如果像角接触轴承那样用,不同的只是接触角度,也能用。有些内旋风头就是这样用的。当然可承受轴向负荷要小。

网友(点评):
主动和从动齿轮会跑出去吧

网友(点评):
大、小齿轮没有轴向定位哦,会传动的。

网友(点评):
上面的轴承一个台阶固定轴承,上再接隔套解决安装问题,如果受力大,把深沟球换成角接触,轴就不会往下掉,下面的轴承与齿轮之间的隔套是个摆设,因为不能让轴转的时候与隔套摩擦,而又要固定轴承因此要加外卡。

网友C:
最上面的那个轴承 装不进去啊

网友(点评):
上面的那个轴承,问题最大。

网友(点评):
同意,那个轴承没法装啊

网友(点评):
我也看到了,摆设

网友D:
1.最顶上的轴承怎么安装进去   ?
2.看不清的黑黑的是油封?这么放可以吗?
3.电机是怎么安装固定的?

网友:
这是个化工搅拌设备吧..竖着的都用深沟球轴承不好吧...有个轴承安装有问题。
下方的齿轮是不是可以加个挡圈..

楼主:
知道轴承的问题了,只要在轴承座下端加一个盖子就行了么

网友E:
差劲的图纸,螺钉,轴全被实线贯穿,机械制图就没过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差劲的图纸,螺钉,轴全被实线贯穿,机械制图就没过关

只是个粗略图,第一次花这种肯定有问题啊,还有一些部分没有画呢

网友:
我是来看回复的

网友F:
深沟球轴承主要是受径向力,只能承受较小的轴向力,还没等你运动起来,轴承的支持架就破坏了,所以你的轴承就用错了。可以改用圆锥滚子轴承,平面轴承等,下面的轴承用轴承端盖支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掉不下去,有台阶支承在上面一个轴承的内圈,而轴承外圈也有轴承座的台阶靠着。
下面一个轴承的安装有点 ...

都说上面的轴成有问题了,那么全盘否定,轴承套内部直接一条直线,怎么才能固定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深沟球轴承主要是受径向力,只能承受较小的轴向力,还没等你运动起来,轴承的支持架就破坏了,所以你的轴承 ...

也就是换一下轴承,再加一个轴承端盖,轴就可以固定了是么

网友(点评):
吓死了,老师还说解决不来,方案否定了呢,网络力量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最顶上的轴承怎么安装进去   ?
2.看不清的黑黑的是油封?这么放可以吗?
3.电机是怎么安装固定的?

1、好吧,这个错了
2、是油封
3、有一个非标的联轴器(自己画的轴套只能这样形容了)
这个东西是土豆去皮机,我是照着网上的模板做的,谁知道这么多问题,1月底就交了。以前我的指导老师都没发现这些问题(太菜了),大BOSS发现的时候就晚了

网友D:
结构方面大概可参考下

网友(点评):
这个图基本上概括了上面所有众热心朋友的意见。

网友(点评):
照上图的话,要是在靠近齿轮端有个台阶还不什么都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结构方面大概可参考下

谢谢,太棒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1、好吧,这个错了
2、是油封
3、有一个非标的联轴器(自己画的轴套只能这样形容了)

哈哈     可能是老师压根就没放心上

网友:
果然是毕业设计呀,哈哈,当初我毕业时也差不多

网友:
这个图不及格!

网友:
最大问题那个轴承怎么安装进去

网友:
不错,还知道问问。老师也不错,至少有一个明白的。有前途的。作业嘛有错误再正常不过了。

网友:
应该把深沟球轴承换成推力轴承。LZ的轴承有一个办法可以装进去,但不好,就是把轴承座分成2半来做

网友:
给你看个类似的 可以参照做做

楼主:
一开始的确以为轴承座是两半来着,所以才这样画

网友(点评):
哈哈,没事,学生正儿八经做毕业设计的不多,慢慢来,会学好的,别受打击。

网友:
洗衣机?搅拌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1.最顶上的轴承怎么安装进去   ?
2.看不清的黑黑的是油封?这么放可以吗?
3.电机是怎么安装固定的?

同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个粗略图,第一次花这种肯定有问题啊,还有一些部分没有画呢

我觉得错了就是错了,改就行了,不用再说是否是半成品,下次再画要画好,画全。

我目前的工作方法和你也这样,现在明白不能交个半成品就去问怎么样,我在慢慢改变。

如果你再说其它,显示你没有重视其他人说的,你在强调自己的成果。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楼主可以多去看看各种机械设计习题集。和各种版本的机械设计课程设计答案。多看。肯定还有时间,

网友:
学校里真学不到什么东西,我刚毕业会和你差不错

网友(点评):
不要在这教坏孩子!是我们大学里没好好!四大力学谁敢说不经典呢?只是学校不重视我们也没去好好学而已!

网友:
垂直使用的轴如果有一定的承重,还要用一个推力轴承才合理的,至少也要用一个圆锥滚子轴承,深沟球轴承一般是不能用于轴向承重的。

网友:
看懂啦    轴承座应该是两半吧! 不然安装可能有问题吧。和前辈的观点一样,轴应该是不会掉的。。

网友:
比我毕业设计强多了,我当时啥都不会,就是电脑玩的蛮熟的。

不过我劝你还是趁早改行,不要跳进这个大火坑。

圈几个大问题:

网友:
现在大学真的是毁人不倦,当初我毕业的时候,也是这水平。现在还在恶补大学的知识。

网友:
上端有'止推',下端有 卡环,是掉不下去的。但按图纸,上轴承是装不进去的。需改正一下。

网友:
错误百出,一个老师居然说没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开始的确以为轴承座是两半来着,所以才这样画

就算轴承是两半,怎么装进去???呵呵,毕业设计,要的思维方法,画图错误很正常,错误越多越好!不过,你这错误不敢恭维了!(一般人是细节类的错误:螺栓连接画错了,倒角没画,过定位,工艺结构没画……)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算轴承是两半,怎么装进去???呵呵,毕业设计,要的思维方法,画图错误很正常,错误越多越好!不过,你这 ...

看错了,轴承座两半。这个就不说了!

网友:
作为一个从大学毕业过来人,对你这个图,真心的觉得兄弟你的制图学的不够严谨呀。
1.上面那个轴承如何安装是一个问题,大家都看出来了。
2.上下两个油封是为了封油吗?建议上面那个油封直接固定在上面的压盖上。
3.上面最左和最右用的貌似是一字头螺钉,很难固定紧,建议用外六角或内六角螺钉。
4.下面的大螺母,用反了,倒角应该朝外。
另外,从结构上看,如果上面轴承是用台阶固定的,轴不会掉下来,不过此处不知轴向力多大,从图上看是深沟球轴承,只能承受小的轴向力,如果轴向力比较大,可以更换为圆锥滚子轴承。

网友:
这个是垃圾处理器吗?

网友:
老师可以毕业了

网友:
上面那个轴承怎么装进去?

网友:
老师说没问题,意思就是说,可以直接挂掉。

网友:
没问题的老师有问题了

网友:
建议大学招企业的工程师做毕业设计课程设计的指导老师。教书的就教书吧。

网友:
受益了。LZ好好分析分析,改改吧。要不你这大学真的没学啥啊、。

网友:
我觉得重新设计吧!既然能到这里请教就说明很有上进心!我好奇为什么最后用到齿轮传动了呢?搅拌对速度要求很精确吗?用带轮可以吗?换成带轮安装距会很灵活,而且成本质量大大降低!个人观点

网友:
这都是学了些什么?轴承是怎么弄进去的?凭空扔进去了?  这些老师也是误人子弟啊

网友:
只要那个轴承装进去了轴就不会掉!问题是轴承怎么装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上面的那个轴承 装不进去啊

顶上那个轴承不是有个压盖吗,他是去下法兰盖后再装轴承吧,是两个部分吧,这样应该没问题啊。

网友:
确实存在问题啊,我认为最好的解决方法是在周的末端采用法兰轴承!

网友:
上面的油封装反了,而且上面的压盖内圈可以大一些,可以比周的最大外径大一点,只要抵住油封外圈就行了,这样安装可以方便一些。还有上面的油封内侧加了一个挡圈是干什么用的?哪位大神可以说一下。

网友:
轴承的问题很明显就不多说了

网友:
问题很多   比我刚毕业的时候要差不少 呵呵
不过没关系, 很快就会好起来

网友:
我不知道你这个图是干什么的?但是我想问一下图中最上面的轴承在现实中怎么装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上面那个轴承怎么装进去的

哎  这老师。。。。。。。。。

网友:
有时间可以看看设计手册,加油。刚开始就是这样的,自以为下了很多功夫实际上异想天开错误不少。多积累就好。一下是我觉得可能有问题的地方,大家指正。

网友:
有可能我错误的也不少,请大家不吝指正,谢谢。

网友:
        其它问题先不说,针对你这个疑问,这个轴是肯定掉不下来的

网友:
如果你那轴承能装上的话,轴就掉不下来。我估计装不上。你先把轴承固定好后,轴就好弄了。就你这图,首先上面轴承没发装进去,用轴套卡轴承下端外径,下面轴承加个外挡圈。

网友:
没看出问题

网友:
直接给你个图吧,学生要求不能太高,肯定有很多细节问题的。上下最好都有密封盖,竖着装而且受力的话最好用圆锥滚子轴承。要加密封圈的话,我这图上面那个密封盖、转轴都要改一改

网友:
怎么回复不了

网友:
╮(╯▽╰)╭只能说你见得少了,多看看60年代的苏联版的机械零件图册吧

网友:
完善一下更好

网友:
如果在学校的话这图还可以的,出来之后你就不会这么画了

网友:
结构设计合理性很重要:
1、直立式轴旋转结构要考虑用推力轴承或角接触轴承。
2、定位方式,轴承安装方式。
3、电机固定方式,考虑用联轴器,齿轮减速机构,齿轮的固定方式。
4、螺栓的布局方式。
5、电机功率选择计算,箱体强度的判断。
找本机械手册,看看齿轮箱机构中轴承怎么布局设计。

网友:
自己画的图还问人家轴会不会掉出来,当时你设计的时候思路,原理你自己难道不知道,如果你知道老师问到你了你怎么不说

网友:
这个图问题蛮多的,轴承装不进去,这是很明显的,下面加的那个密封圈似乎是没用的!而且你这如果是垂直受力,你那轴承能用多长时间?
轴承内圈之间应该放个隔套顶住。问题蛮多的!好好看看书上的,教材上装轴承的这部分图应该还是有的。

网友:
我最想知道的是受轴向力 你怎么用这种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