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锁

楼主(2013-12-02):
请问大家,这是什么锁。急!!!!

网友:
不会是视网膜智能锁吧。。。。

网友A:
图太小看不清楚

网友:
光控锁吗

网友:
没有研究过锁机械。一直想搞一把万能钥匙开开所有的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太小看不清楚

想知道红色圈内的锁是什么机械锁。

网友:
给锁来个正视特写,这样大家好判断!

网友B:
应该是个起安全保险作用的锁吧,当电器柜内没断电时,只操作上面那个普通的锁打不开柜门,或者无法操作。

网友:
信息量不够,无法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个起安全保险作用的锁吧,当电器柜内没断电时,只操作上面那个普通的锁打不开柜门,或者无法操作。
 ...

谢谢,已查到,是误防锁。

网友:
无法判断啊

网友:
没见过这种造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