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螺纹量规是标准品吗?标准号是什么?

楼主(2013-12-02):
听说螺纹量规是标准产品,是这样吗,那标准号是什么?

网友:
有标准的量规通止规去检测螺纹,看你的螺纹要求是几级精度,就有几级的螺纹通止规

网友:
国标4749-2003《石油钻具接头螺纹量规
GB/T 3934-1983 普通螺纹量规(NEQ ISO 1502-78)
GB/T 10920-198.9 普通螺纹量规 型式和尺寸(NEQ ISO 3670-79)
JB/T 1128-1999 间隙螺纹量规(与普通螺纹量规标准GB/T3934是否已重复?); JB/T 3326-1999 量针;
JB/T 7384.11-1994 紧固件 螺母螺纹垂直规
JB/T 1128-1999 间隙螺纹量规(与普通螺纹量规标准GB/T3934是否已重复?); JB/T 3326-1999 量针;
JB/T 7384.11-1994 紧固件 螺母螺纹垂直规
GB/T 1581-1979 米制锥螺纹量规
GB/T 10922-198.9 非螺纹密封的管螺纹量规(EQV ISO 228/2-80)
JB/T 10031-1999 用螺纹密封的管螺纹量规(参照ISO7/2-82); 梯形和锯齿形螺纹
GB/T 4749-1993 石油钻杆接头螺纹量规(NEQ API SPEC7(8.9))
GB/T 9253.9-1995 石油钻杆螺纹量规(NEQ ΓOCT 631-75)

应该有楼主需要的

网友:
你们以前都没用这个?;

网友(点评):
不知道有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