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96简单问题求解

楼主(2013-12-02):
机床卡盘较大,转速上限450转,使用G96限速s450。在这种情况下,切削速度会保持在450转的线速上吗?或者说用G96还有没有意义。

求用过G96的社友指点下。谢谢。

网友:
用G99每分钟进给会不会解决你所说的问题呢

网友(点评):
恒线速加工一般都用G99啊..

网友:
你这个450的上限是r/min吧,g96是m/min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比如车到直径50时.转速是450转了.那么线速度V=70.56m/min 当直径到20时V=28.26m/min反过来我指定G96为S70.56 ;G50 S450;切削到直径50时F为70.56..当转速不变,线速还会随着直径的变化而变化吗?

网友:
刚开始有效,转速升到到450就不升了。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

网友:
位什么下载不了文件

网友:
是这样的,当指定G96后,随着车削半径的变小,为了保持指定的线速度,机器会自动加大r/min.可是这样一来就不安全了,当车削到工件中心时这个r/min必须要很大才能满足G96设定的线速度。为了保证加工安全,就限定了G50这个最高转速,这样用了G96后刚开始随着车削半径的变小r/min会增大,当增大到G50的设定速度时,就r/min不再增大.

网友(点评):
哈哈.今天我用了G96.和你说的一样.转速达到限制速度以后F切削速度也保持不变了.这样个人觉得用G96想起到恒线速的目的就达不到了.不过对于高速车来说还是好使的.这是我自己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你的设备应该无法使用G96!G96是无极变速的,你这种设备应该是通过齿轮切档位的,变换档位命令应该是M41 M42 之类的。所以你太太平平的用恒转速吧

网友(点评):
有档位限制.可以指令变速.只不过卡盘太大.最高速只能用450转.我看G96就用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