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画直线,求解

楼主(2013-12-02):
条件:3个互相平行的平面圆弧
求解:过3个圆弧做直线

网友:
1.过点P,一点P为顶点,最下面的圆作底面,作圆锥。
2.交中间圆于某些点

网友:
先求弧、面交点,不行么。

网友(点评):
不对。先点在弧上,连线,再共线。

网友:
不明觉厉。坐等高手。。

网友:
把三个圆往xy平面投影,解出来双曲线方程,做一个绕z轴的单叶双曲面,上面是可以找到lz想要的直线。
这个在解析几何里面,旋转双曲面的直母线有详述,可以参考的

还是上个图吧,形象点。

网友(点评):
真实感谢了,我要的就是你这个效果了。我毕业很多年了,这些早就忘记了。想问,边缘上的斜线是不是同一角度,假设3个园同心的。

网友(点评):
lz要求画出来就行,看来不用这么复杂了,哈哈

楼主:
我要的效果线框,感谢上面几位了。

网友:
我可以说是 So easy吗??中间小圆画切线,该切线的两端点分别另两个圆,然后将这切线上下投影,与另两圆的交点就出来你,连接该两点的直线必过中间圆,以图为证

网友(点评):
假定中间小圆的高度位置不同,线条角度肯定不同,而你的结果是不变的。我理解不错的话,你是平面画线求点后做投影,怎么可能过不同高度上的小圆?

网友(点评):
这样的直线有无数条,同一个点的上还有两条直线满足。可以根据你给定的任一点画出满足的线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以切线做与圆弧垂直的平面,然后平面与圆弧的交点与切点相连

网友:
做投影应该就可以了吧

楼主:
不懂楼上,你看看是不是相切。我这个先肯定是对的

网友(点评):
在小圆的平面上画切线,约束下相切就好了

网友A:
这样可以吗?感觉有点像

网友(点评):
你连线的曲线是如何画的,愿意分享不

网友(点评):
就是通过画过中间圆心的直线 然后投影到三个圆形成的曲面上就形成了所需要的线

网友:
是这样的吗?

网友:
ug貌似桥接可行 不过看你好像用的preo不知道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
厉害,真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可以吗?感觉有点像

就是通过画过中间圆心的直线 然后投影到三个圆形成的曲面上就形成了所需要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