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圆弧问题!

楼主(2013-12-02):
G0 X4.1 Z80.3
Z39.45
G02 X3.8035 Z39.3 R0.15 F0.08
G01 X6.0
Z12

请问如果R0.15大了怎么改???????

网友:
小数点后4位小数?
R0.15,如果有那么小的刀尖半径,就不会出现过切。

网友A:
刀具规格?

网友B:
大的不仅仅是圆弧吗??

楼主:
但是会出现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的不仅仅是圆弧吗??

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具规格?

请指教

网友:
这么小的圆角,刀尖圆弧多大?尖刀能加工几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