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黄铜不同牌号的导热率在哪里查

楼主(2013-12-02):
     现在公司做一产品,使用H65与H62价格差距比较大,主要功能是导热,但是不知道H62与H65的导热系数差别多大,请问这类数据去哪里查啊,百度了下,什么都没找到。

网友:
两者铜含量差别不大,热导率也不会差别很大,手册上应该有数据

网友:
如果用于导热的话,65和62都不适合。除非出于成本的考虑,如果是这样,这就差别不大了。

网友:
手册上查的。

网友:
楼主可以找材料的供应商要这个数据。

网友:
导热系数在室温下都是116W/mK

网友(2014-01-19):
我也不知道。。

网友(2021-12-10):
不是讲黄铜的导热较于普通钢材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