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高精度高硬度的滚压轮加工工艺

楼主(2013-12-02):
我们现在做的东西就是上面的两个轮子,这一对轮子就是起到一个滚压模具的作用。铝棒从扇形的轮子缝隙间穿过去,轮子两端是轴承支撑,可以自由转动。给铝棒一个拉力,轮子会滚动,铝棒也会向前运动。经过滚压整形后的铝棒是扇形的。上滚压轮的槽型如下图所示,

槽宽和槽深最好保证在±0.03之内。槽的表面硬度在HRC50以上。请问有什么加工方式可以达到这个要求。
我们之前也试过45钢渗碳、淬火。 20CrMnTi也试过,最终不是硬度太大加工不了就是加工到位了硬度不够。
各位前辈有什么好的办法没,请不吝赐教!

网友A:
楼主,请问下您那有什么生产设备?还有可以外协加工吗?工件材料有什么限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下您那有什么生产设备?还有可以外协加工吗?工件材料有什么限制吗?

可以外协加工,工件材料没什么限制,只要能满足精度和硬度要求就好了

网友B:
渗氮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C:
用38CrMoAl渗氮

网友:
用H13、S136,SKD11之类的模具钢试试

网友(点评):
这位对各种不同应用场合的模具材料应该是老师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渗氮会不会好一点?

考虑到渗氮之后的硬度和渗氮层的厚度,现在还没有试过。之前也有人说过碳氮共渗,但是没有试过。渗氮的变形量没有多大应该会好一点,但是达到这么高的硬度应该用什么材料,采取什么样的渗氮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38CrMoAl渗氮

是一切都加工到位之后再渗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一切都加工到位之后再渗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说的这种材料,您肯定经过过渗氮处理,处理后的表面硬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D:
可以用9CR18材料加工后淬火,轻松达到50HRC.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9CR18材料加工后淬火,轻松达到50HRC.

很多材料淬火后是可以轻松达到50HRC,但是要变形量很小,太大的话满足不了加工精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说的这种材料,您肯定经过过渗氮处理,处理后的表面硬度能达到多少?

HV850-12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HV850-1200

在弱弱的问一句,,这种槽型,再渗氮后可以保证变形量在5丝以内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弱弱的问一句,,这种槽型,再渗氮后可以保证变形量在5丝以内吗

应该没问题,渗碳的优势就在这里。

网友:
硬质合金

网友E:
材料,G12MOV   每公斤17元,加工工艺,数控车床,一件约20--50元。真空淬火HRC60-65度,耐用度,半年。如果精度要求太高,淬火后螺纹磨精加工,每件约50元。一件成本大约160元,在保质量前提下,外协成活得500,。一般人不会给你说的,说了
他们怎样挣钱,听我的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材料,G12MOV   每公斤17元,加工工艺,数控车床,一件约20--50元。真空淬火HRC60-65度,耐用度,半年。如果 ...

哈哈,多谢多谢

网友:
硬度HRC60还可以加工,采用热模钢淬火后精加工,再用离子渗氮,效果很好!

网友(2014-05-14):
用高碳钢做,先留余量加工好外形,再淬火,最后硬车或者磨都可以.